[求助] 关于ADC的SNR问题

楼主(2023-02-27):
下图为Matlab上构建的理想1bit ADC(横坐标为输入电平,纵坐标为经过理想DAC的输出电平)

下图为采样得到的图像(蓝色为原始信号,红色为经过理想DAC输出的图像)

SNR计算使用函数为matlab中自带的函数

理论上1 bit的理想ADC的SNR=6.02*1+1.76=7.78
为什么构建的理想ADC达不到呢?

网友A:
如果阈值电压设在0.5会不会就对了,按照LSB=0.25的角度理解,你这已经超过满量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阈值电压设在0.5会不会就对了,按照LSB=0.25的角度理解,你这已经超过满量程了? ...

这个1bit ADC的Vref=1V,LSB=0.5V
按照下面这张图描绘的ADC理想特性曲线来说,第一个跃变点在0.5LSB处应该没有问题

如果改成0.5的话,snr会更低,变为6.169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