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cdc的开关建模分析

楼主(2023-02-27):
对开关进行建模后得右上角的图

然后在虚拟机里面去搭建这个模型

请问大佬们这两个电压源vdc是啥,他的参数应该是什么,跟模型搞对比脑子混掉了

网友A:
啥也看不到a

网友:
請問這本書是啥 能提供一下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啥也看不到a

这有三个图,我就是那个在cadence里面搭建的时候不知道这个vdc该取什么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