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问ADS导入GDS文件看版图

楼主(2023-02-27):
网上看了cadence生成GDS文件可以导入ADS中

其中有一步骤点options 选择layer map file
我这边显示库里没有这个文件
请问这个文件是需要在ADS里面单独定义的吗(生成GDS文件已经填了cadence里面的layer map file)
我需要单独写个这种文件?或者还有其他方法吗请问? ---主要是想看版图的3D视角图

网友A:
是的,virtuoso里的layer和ADS的layer要对应,一般是手写一个。没有的话拷同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virtuoso里的layer和ADS的layer要对应,一般是手写一个。没有的话拷同事的 ...

好的 谢谢

网友(2024-04-27):
您好,请问您最后是怎么解决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