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教一下各位大佬,为什么我的电荷泵接上电阻输出电压变动很大

楼主(2023-02-27):
如图,电压在正负之间摆动,想了很久都不明白为什么,输出啥也不加就是一个稳定的正电压,但是一旦加上电阻就变成正负之间跳动

网友A:
你的pump负载能力是多大,你加的电阻是多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pump负载能力是多大,你加的电阻是多大

只要加了电阻就会这样,我是想测I-V特性曲线来着,参数扫描1~250G欧姆,都是这样的情况,请问负载能力怎么看啊,我也是刚刚接触电荷泵,对这方面没有系统的了解过,结构是论文上看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只要加了电阻就会这样,我是想测I-V特性曲线来着,参数扫描1~250G欧姆,都是这样的情况,请问负载能力怎 ...

1Ω不就把输出短到地了吗,你的负载是阻性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1Ω不就把输出短到地了吗,你的负载是阻性的吗

是的,刚刚已经解决了,是环形振荡器的问题,用理想的就可以,电容加到10pf,依然有输出,但还想请教一下为什么用我的环形振荡器加上电荷泵就不能达到跟理想一样的要求,如图前面这是不加电荷泵的振荡器输出,后面的是加上了,另外我的环形振荡器加上了逐级增大的反相器来提高驱动能力,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的,刚刚已经解决了,是环形振荡器的问题,用理想的就可以,电容加到10pf,依然有输出,但还想请教一下 ...

需要再逐级加一些反相器,可能需要更大的 buffer 驱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需要再逐级加一些反相器,可能需要更大的 buffer 驱动

好的,谢谢大佬,刚刚解决了,发现是频率的问题,太高了是几兆赫兹,减到几百k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需要再逐级加一些反相器,可能需要更大的 buffer 驱动

谢谢大佬指点,刚刚发现是频率太高了,减小到几百k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