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跑顶层后仿真发现内部模块的节点电压也能plot出来

楼主(2023-02-27):
理论上跑后仿真,内部节点电压应该不能plot,发现节点电流是eval error的;

这个plot出来的节点电压可以值得参考不?

网友A:
理论上 任何节点的电压都是能plot出来 不然你仿真计算的结果从哪的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理论上 任何节点的电压都是能plot出来 不然你仿真计算的结果从哪的来

是这样,不过提了后仿真后节点在netlist中的名称应该变了,只用前仿真的名称去调用,应该调用不到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这样,不过提了后仿真后节点在netlist中的名称应该变了,只用前仿真的名称去调用,应该调用不到吧
...

自己打开看看后仿的网表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这样,不过提了后仿真后节点在netlist中的名称应该变了,只用前仿真的名称去调用,应该调用不到吧
...

是调用不到 如果模块不大的话 可以先save all 跑一点时间 然后去查看result browser 查看后仿节点真正的名字 再写一个save文档加入一起跑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调用不到 如果模块不大的话 可以先save all 跑一点时间 然后去查看result browser 查看后仿节点真正的 ...

是的,这个方法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