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R触发器误翻转

楼主(2023-02-27):
cadence用APS的liberal模式跑整仿,其中一个SR触发器的~R端一直为高,而且SR触发器后面接的只有一个反相器,然后Q端在仿真过程中突然翻转,这是怎么算出来的?

网友(2023-04-03):
S端变为高了?

网友A:
看一下和触发器所有相关的信号值对不对,最好把电流也看一下,更方便分析。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一下和触发器所有相关的信号值对不对,最好把电流也看一下,更方便分析。 ...

电流没打,单仿仿不出来,整仿不知道哪个SR触发器会出问题

error_SR

error_SR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流没打,单仿仿不出来,整仿不知道哪个SR触发器会出问题

光看电压很难看出来为什么翻转,你整体仿真的时候可以单独把这个触发器管子电流情况存一下,分析是不是有电流流向了理论上不该去的地方导致翻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