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教各位大佬,为什么我的电荷泵接上电阻输出电压不稳定

楼主(2023-02-27):
如图,接上电阻之后电压一直在正负之间变化,但是把电阻去掉,测出来的电压是正的1V,想了很久都不明白为什么

网友A:
这个结构是哪里看到的?
建议你先做一级看看,把基本的问题点确认下。这个电路有初始态的问题,还有衬底电压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结构是哪里看到的?
建议你先做一级看看,把基本的问题点确认下。这个电路有初始态的问题,还有衬底电 ...

这是论文上看的互补耦合电荷泵,因为导师要求看相关内容,初始态和衬底电压问题具体大佬能不能解释解释或者帮我指路一下要补充哪方面的文章比较好

网友B:
你电阻阻值是不是很小啊,还有就是你电荷泵的输入那两个电容是不是也很小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电阻阻值是不是很小啊,还有就是你电荷泵的输入那两个电容是不是也很小 ...

电阻是不管多小都是这种情况,电压和电流在正负之间摆动,但是他们的最高处或最低处相除还是电阻的阻值,电荷泵电容确实很小50f,我的振荡器的频率是MHZ级别的,我看论文发现他们都用5p左右,但是我照着仿真发现这样充不进去,所以改小了,还请大佬多指点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阻是不管多小都是这种情况,电压和电流在正负之间摆动,但是他们的最高处或最低处相除还是电阻的阻值, ...

我的意思是你的电阻需要大,你一个小电阻并在电容旁边,负载对于CP太重了,很难驱动起来,负压没建立电荷就通过那个电阻泄放到地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电阻是不管多小都是这种情况,电压和电流在正负之间摆动,但是他们的最高处或最低处相除还是电阻的阻值, ...

还有就是电荷泵输入电容应该很大的,你这么小他的存储电荷再冲到你输出端的电容就少得可怜了,负压建立应该很慢,有一点点负载你输出电容的电荷得不到及时补充,再次建立需要很长时间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有就是电荷泵输入电容应该很大的,你这么小他的存储电荷再冲到你输出端的电容就少得可怜了,负压建立应 ...

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有就是电荷泵输入电容应该很大的,你这么小他的存储电荷再冲到你输出端的电容就少得可怜了,负压建立应 ...

感谢,刚刚试了一下,发现之前增大电容波形不对是我的环形振荡器的问题,用理想的就可以,电容加到10pf,依然有输出,但还想请教一下为什么用我的环形振荡器加上电荷泵就不能达到跟理想一样的要求,如图前面这是不加电荷泵的振荡器输出,后面的是加上了,另外我的环形振荡器加上了逐级增大的反相器来提高驱动能力,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刚刚试了一下,发现之前增大电容波形不对是我的环形振荡器的问题,用理想的就可以,电容加到10pf, ...

你的环振荡器为什么这么多级,你的频率是多少?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谢,刚刚试了一下,发现之前增大电容波形不对是我的环形振荡器的问题,用理想的就可以,电容加到10pf, ...

你环震弄个五到7级差不多了,你这个环振荡到电荷泵中间有插入非交叠时钟单元吗

,还有就是电荷泵输入的电容根据我们的设计需求一般都很大,百pF量级,输出的电容也不小也是百pF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环震弄个五到7级差不多了,你这个环振荡到电荷泵中间有插入非交叠时钟单元吗

,还有就是电荷泵输入的电 ...

这么多级是前面是二级冗余反相器,这样启动电压会比较低就可以振荡,然后在带动后面正常的反相器一起振荡,一起21个,之前频率到了几M甚至几十MHZ,原因是W/L为120n/360n,后面把W/L选取为2u/4u,频率就下来了,也能正常带动电荷泵了,后面在buffer后面分别输出了两个不交叠时钟,供给电荷泵。输入电容百pF级是总电容吗,我后面还想加一个压控振荡器控制频率,调节电荷泵的输出,因为想尝试一下MPPT。

楼主:
引用 楼主:
这么多级是前面是二级冗余反相器,这样启动电压会比较低就可以振荡,然后在带动后面正常的反相器一起振荡 ...

输出电容是后面Vout那加的电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