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栅压自举电路的ENOB很大很奇怪

楼主(2023-02-27):
小白求教,我仿的是bootstrap这个开关,时钟频率25M,采样频率1.25M,ENOB有23bit,请问这是正常的嘛?就拉扎维论文的bootstrap,最基本的栅压自举电路,我不知道什么样的指标可以说明我的仿真是正确的?

楼主:
输入频率符合相干采样

楼主:
引用 楼主:
输入频率符合相干采样

求大佬指教

楼主:
导通电阻该怎么仿真呢?是VSIN波形的dc voltage设为变量跑DC仿真嘛?

网友:
sample的位置可能不对;

导通电阻可以在calculator里用opt选择自举管的transient operating point的ron测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