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razavi第三章课后习题

楼主(2023-02-27):
第二版书中3.22的(b)的答案为什么说M2的漏电流是0呢?为什么t=0---->∞都始终没有电流流过M2呢?

网友:
我也不理解,坐等解释吧

网友A:
KCL, M1的电流和C1上的电流相等,形成一个Loop。 M2的电流为0,Vx=0.

网友:
楼上正解,这里没有外加电源,C上的电流和M1电流相同才能满足KCL,电流不能经过M2,否则流出C的电流不等于流入C的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KCL, M1的电流和C1上的电流相等,形成一个Loop。 M2的电流为0,Vx=0.

好像有道理,也就是说ID电流流回到电容的负极板是吗?那为什么没有再给负极板充电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好像有道理,也就是说ID电流流回到电容的负极板是吗?那为什么没有再给负极板充电呢?
...

我个人认为是因为不存在外加电源,这里电容就相当于电源了,电流是电容放电产生的,电荷不断中和,电压也在不断下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个人认为是因为不存在外加电源,这里电容就相当于电源了,电流是电容放电产生的,电荷不断中和,电压也 ...

明白了 谢谢老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