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动virtuoso出现了这些警告,请问怎么消除

楼主(2023-02-28):
启动virtuoso出现了这些警告,请问怎么消除

网友:
前面两个警告信息来自用户根目录下的.cdsenv文件里面定义了这个版本的virtuoso中没有注册的应用模块,在.cdsenv文件中找到关键字注释掉就可以了了。后面两个警告来自于 .cdsinit文件里面后续加载的工具,要看了文件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