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一个polygon 和pathseg相互转换的脚本

楼主(2023-02-28):
(无正文)

网友A:
把polygon、Rectangle、path转成pathSeg用leConvertShapeToPathSeg(polygon/Rectangle/path)
把pathSeg转成polygon用dbConvertPathSegToPolygon(net)
把pathSeg转成path用leConvertPolygenToPath(dbConvertPathSegToPolygon(net))

polygen转成pathSeg要是regular polygens才能成功

网友B:
在6.18版本里,工具是自带了转换的快捷方式,只是需要自己设置一下快捷键就行了。具体位置:菜单栏>Edit>Convert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6.18版本里,工具是自带了转换的快捷方式,只是需要自己设置一下快捷键就行了。具体位置:菜单栏>Edit>Co ...

网友(2024-08-28):
为什么我的polygon右键convert to path 或者 pathseg 后没变化,还是polygon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把polygon、Rectangle、path转成pathSeg用leConvertShapeToPathSeg(polygon/Rectangle/path)
把pathSeg转成 ...

求问,什么是regular polygon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求问,什么是regular polygon

比如一个"L"形的polygon,横边和竖边等宽,这样就算regular polygon。

纯直角拐角的path、pathSeg转换成的polygon都是regular polygon;有45°拐角转换过来的就不是了,因为斜边的width和横竖方向的线的width不相等

网友:
引用 网友A:
比如一个"L"形的polygon,横边和竖边等宽,这样就算regular polygon。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