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反向设计,BCD工艺疑问

楼主(2023-02-28):
已解决

网友A:
两幅图上的BULK都是接在一起的,这个完全是看版图习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幅图上的BULK都是接在一起的,这个完全是看版图习惯。

那对于隔离或者性能有什么影响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对于隔离或者性能有什么影响吗?

独立ring的相对于共用ring的隔离效果要好些。

网友:
站内的  模拟电路版图的艺术中文第二版  资源也许会对你有帮助

网友B:
意思就是:把会制造噪声的结构单独围RING,把不怎么产生影响也不怕影响的结构一起围RING,需要高精度无噪声的单独加RING。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对于隔离或者性能有什么影响吗?

每个都用一个环对于环境影响,噪声影响,串扰都会有一定减少的好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每个都用一个环对于环境影响,噪声影响,串扰都会有一定减少的好处,

那领导要求缩小面积,可以适当去掉一些环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意思就是:把会制造噪声的结构单独围RING,把不怎么产生影响也不怕影响的结构一起围RING,需要高精度无噪声 ...

由于是反向,电路并没有提出哪个模块需要注意。第一版采用独立环的结构,流片成功;领导想要第二版缩小面积,要求仿照别人将环合并的结构,我不太确定将环都合并有没有影响…

网友:
引用 楼主:
由于是反向,电路并没有提出哪个模块需要注意。第一版采用独立环的结构,流片成功;领导想要第二版缩小面 ...

属于一个模块应该可以合并,而且你看看器件结构是不是可以和其他器件合并公共端口,这样更有利于减小面积。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由于是反向,电路并没有提出哪个模块需要注意。第一版采用独立环的结构,流片成功;领导想要第二版缩小面 ...

减小面积的第一点肯定是先将环与MOS的间距拉到最小,然后在电路中找到差分对结构,电流镜结构,将这两个结构单独包RING,其他的管子按照同尺寸的包一个RING的原则去包RING,因为环与MOS的间距小,所以 其实不同尺寸的MOS之间多隔一个RING的距离根本多不了多少空间,最多再多一点金属连线的空间。记得单独包RING的结构上方不要走其他无关的连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减小面积的第一点肯定是先将环与MOS的间距拉到最小,然后在电路中找到差分对结构,电流镜结构,将这两个 ...

好的学习了,谢谢

网友(2023-10-26):
你好,能说下你这图里的NMOS和PMOS是怎么区分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