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三端口电阻的阻值波动

楼主(2023-02-28):
最近使用的工艺包含一个三端口电阻,单仿真这个电阻发现:若是在其PLUS端口和第三端的电压发生突变,其阻值会发生明显变化。

网友A:
没这么试过,如果你把第三端接地呢?

网友B:
这种瞬间的电阻变化对电路影响很大吗?要看你电路的工作状态需求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这么试过,如果你把第三端接地呢?

这是NWELL电阻,第三端应该得接高电平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瞬间的电阻变化对电路影响很大吗?要看你电路的工作状态需求吧

如果是对电阻阻值精度要求高的电路,这种电阻是不是就不适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如果是对电阻阻值精度要求高的电路,这种电阻是不是就不适用?

你这种的是瞬间的变化,时间很短的,除非是信号相关的电路吧 ,担心瞬间信号错误啥的,一般的应该没什么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是NWELL电阻,第三端应该得接高电平吧?

用TSMC的工艺,N/PWELL可以选,就没注意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种的是瞬间的变化,时间很短的,除非是信号相关的电路吧 ,担心瞬间信号错误啥的,一般的应该没什么 ...

噢噢,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