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tap 隔离

楼主(2023-02-28):
两个普通ptap 挂不同电位时
1、他们实际接在一起了吗?
2、要将两个不同电位的ptap真实分开,有哪些方法?
3、工艺中为了过lvs,会提供虚拟隔离层,将不同电位的ptap隔开,这样lvs可以通过,但是这样对芯片会有影响吗?后仿能有问题吗?

网友:
接不同电位要用DNW隔离开,所以不会接在一起。真实分开肯定是物理隔离方法。3不知道

网友:
1.两个不同电位的ptap不是接一起的

网友:
2.一般用DNW进行隔离出PW来形成不同的ptap  3.工艺中为了过lvs会提供一层叫psub2的图层,盖上去就可也当成不同电位的ptap,相当于软连接,并不是正真进行物理隔离的。

网友A:
1,是否接一起要问电路那边,有可能是同电压,不同PAD,有可能同电压,同PAD,不同名字而已,还有就是不同电压。
2,不同电位的必须要有DNW才能隔离。
3,这种做法如果是因为第一点的前两点,那就是正确的,如果是第三种情况,那芯片就会透过PWELL短路,直接报废。后仿不一定能看出来。

网友:
如果两个电位的PTAP没有深阱是不是没法实现?只加上PSUB2好像也能过。这个PSUB2是干啥的 工艺生产时有生产这一层次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是否接一起要问电路那边,有可能是同电压,不同PAD,有可能同电压,同PAD,不同名字而已,还有就是不同 ...

那有时候电路会做自衬底的n管,就是b跟s接在一起,这样的话,ptap就会与原本地的patp不是一个电位了,这样的情况用虚拟隔离层可以吗,还是有什么别的解决办法,或者直接让电路不用普通n管,用自带深n阱的管子?

网友:
1.两个不同电位的ptap在同一个pw里的话会软连接 2.隔离不同电位的ptap需要用dnw 3.只是过lvs可以用psub2来隔离不同电位的pw(ptap),psub2只是用来过lvs工艺上并不会生成,如果两个ptap最后都是接地的话是可以用psub2来隔离过lvs的,比如数字地和模拟地,但是nmos自衬的ptap和接地的ptap必须用dnw隔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