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DO过充后的恢复

楼主(2023-02-28):
如下图,pmos LDO的的负载跳变,在负载从0A-1A-0A时,Vout的drop在环路带宽控制下,很快能恢复,但是overshoot后由于放电路径只有R1+R2,这个量级为uA级别,所以导致恢复时间很长,且是基本线性的(恒流放电),这个是不是正常的,因为LDO本身就没有放电能力。当然,我可以增大带宽或者cap来降低overshoot大小,但是如果重载切空载的话他这个恢复时间好像没办法避免。

所以我看datasheet,他们测负载跳变,好多不是从0开始的,是0.1A~1A~0.1A,如图。

网友:
正常现象。

网友:
正常的,所以这样的LDO只有一个电流方向驱动能力,除非用class ab类的 就是r2r op加电阻反馈那样的

网友:
加个小环路来de-overshot

网友:
很多LDO会做专门的放电环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