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N6 fill添加问题

楼主(2023-02-28):
使用TSMC N6工艺,在后面添加fill时,到PV里会报H240.M0.S.19.s的问题,是因为普通fill(FILL?BWP240H11P57CPDLVT)里面是M0层的原因导致的,有大佬知道该怎么解决吗?

网友A:
禁用filler1 试试, std gap最小是2

网友:
引用 网友A:
禁用filler1 试试, std gap最小是2

请教下,为什么x1的filler经常用不到,tsmc还要制造这个?一直有这个疑问

楼主:
引用 网友A:
禁用filler1 试试, std gap最小是2

但使用routeDesign -passiveFill 这条命令很奇怪

网友A:
routeDesign
===
这样就行吧 ?

楼主:
引用 网友A:
routeDesign
===
这样就行吧 ?

这样不行吧,普通fill是没有M0的,需要通过routeDesign -passiveFill来给普通fill加M0,routeDesign是加不上M0的。

网友A:
M0  ? std 的stripe 里面没有 m0  ?

楼主:
引用 网友A:
M0  ? std 的stripe 里面没有 m0  ?

我这边看的除了带metal的DCAP*,其他fill中间是不带M0 metal,这样在PV里面会报H240.M0.S.19.s的DRC问题。

网友A:
M0 下面要打孔到啥吗 ? 没有的话可以用stripe 就算了。
不过 m0 应该是不用来绕线的,没有 m0 的filler 还是很古怪 ~~~

楼主:
引用 网友A:
M0 下面要打孔到啥吗 ? 没有的话可以用stripe 就算了。
不过 m0 应该是不用来绕线的,没有 m0 的filler 还 ...

不需要打孔吧,像DCAP*里面M0也就是cell blockage,我不用FILL1 发现fill加不满,而且M0会接到cell M0的pin上,也是有一点走线的,您说在没有M0的fill里打M0的stripe?

网友A:
在没有M0的fill里打M0的stripe?

应该可以整体拉一长条m0 stripe吧,不管是不是filler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没有M0的fill里打M0的stripe?

应该可以整体拉一长条m0 stripe吧,不管是不是filler  ...

这样不就和cell 内部M0 pin和net short了?

网友A:
这样不就和cell 内部M0 pin和net short了?
===
row 上下两排pg ,正常不应该是这样吗 ?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不就和cell 内部M0 pin和net short了?
===
row 上下两排pg ,正常不应该是这样吗 ? ...

这没问题,但现在问题是,除了DCAP* fill 其他fill内部是没有M0的,PV里会报DRC问题,我需要使用routeDesign -passivefill在fill内部加M0 (DRCFILL),不是rail上,但使用routeDesign -passivefill,又会出一些其他问题。

网友A:
其他fill内部是没有M0的,PV里会报DRC问题
===
用gds fill dummy 不行 ?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他fill内部是没有M0的,PV里会报DRC问题
===
用gds fill dummy 不行 ?

在gds里给fill加m0 layer?

网友:
在gds里给fill加m0 layer?
===
对啊, 一般flow 不都是用calibre 来填dummy吗 ? 或者icc 配套用idv

网友A:
在gds里给fill加m0 layer?
===
是啊, finfet 以下小工艺,flow多数是给calibre 加dummy,然后用dummy gds + apr db 抽 RC, 跑pv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gds里给fill加m0 layer?
===
是啊, finfet 以下小工艺,flow多数是给calibre 加dummy,然后用dummy gds ...

dummy是加了,但我在calibre里面看std region区域的fill还是没有加M0 dummy的,M0加的都是在std 区域外部,有专门的fill dummy?

网友A:
这个case 蛮奇怪的,实在不行, 请layout的帮忙改一些带 m0 的filler 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case 蛮奇怪的,实在不行, 请layout的帮忙改一些带 m0 的filler 出来。。

hhh,感觉是哪没配置好,第一次用6n,flow还不完善,等后续知道了,再来揭晓,感谢您的回复

网友A:
T家应该有参考flow 脚本的,基本上照着做,PV上面不会有大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T家应该有参考flow 脚本的,基本上照着做,PV上面不会有大问题。。

嗯,前几天看他floorplan阶段有个addFiller的动作,就没按照他的来,现在打算走一遍

网友(2025-07-14):
这个passiveFill就是M0 dummy,也就是说M0 dummy就是在PR里面加的,加的方式就是passiveFIll + trim patch,顺序如下:
1.正常去加GDCAP、DCAP、FILLER,FILLER1是需要的。
2.verify_drc -limit 0。
3.ecoRoute -fix_filler_drc_with_patch_only   这一步就是加trim patch。
4.routeDesign -passiveFill 这一步就是把trim patch之间用SADP_FILL连起来,也就是我们说的M0 dumm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