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ADS与VPIphotonics 联合仿真

楼主(2023-02-28):
官网示例的ADS DYNAMIC INPUT与ADS DYNAMIC OUTPUT在VPI软件里没有找到,请问各位大神,如何获得呢??

网友:
这个案例大概率不在器件库里,而且需要比较高版本的ADS和VPI软件才可以运行。

网友A(2024-06-08):
基础案例库里面是有的

网友(2025-07-23):
引用 网友A:
基础案例库里面是有的

似乎没有ADS_Dynamic_Input和ADS_Dynamic_Outpu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