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华宏的工艺,lvs已过ERC报错栅极悬空怎么解决

楼主(2023-02-28):
线没有连错,也尝试打了label还是报错

网友A:
如果是poly,确实不用管,看它报错是说没接地也没接电源的就报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poly,确实不用管,看它报错是说没接地也没接电源的就报出来

但其实地和电源也都全部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但其实地和电源也都全部接了

这条规则会将没接到地也没接到电源的path(net)报出来,因为poly这条net没接电源也没接地,所以报出来了。
不是说器件没接电源地。

网友:
引用 楼主:
但其实地和电源也都全部接了

误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