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全差分运放的CMRR

楼主(2023-02-28):
如图,VOUTp和VOUTn实际输出信号,VOUTC是输出共模电压,vout是输出差分信号,为什么VOUTp和VOUTn的共模值会偏移呢?按道理来说输出共模电压VOUTC应该是一条直线吧?这是CMRR的原因导致的嘛?

楼主:
这个是CM增益的仿真结果,只有-130dB,而交流增益有120dB左右,共模抑制比CMRR应该算很高了吧?

楼主:
这是电源纹波的放大增益(PSR)

楼主:
感觉是差分输入的小信号值有点大,或者说是这个运放的电压放大倍数有点大,先是影响到了第一级的输出CM电压,然后第二级以这个电压作为输入产生了更大的输出CM电压差。也就是小信号已经影响到了大信号

网友(2025-08-19):
请问你共模增益怎么仿真的?我看你这个结果像是取了Voutp-Vout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