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电流模式降压型DCDC中误差放大器的输出问题

楼主(2023-02-28):
各位前辈,想请教一下电流模式的DCDC在PWM控制的闭环工作状态下,误差放大器的输出应该是什么样子的?是像比较器一样,输出的是切换的高低电平?还是一个以输出静态工作点为中心,一定幅度波动的信号?

网友A:
以输出静态工作点为中心,一定幅度波动的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输出静态工作点为中心,一定幅度波动的信号

大佬,还想请教一下我设计的电路在一些电压值,比如说输入10V,输出3V时,输出电压纹波比较大(50mV左右),反馈回来信号波动也大,这就导致了误差放大器会像个比较器一样输出高低电平,并且就一直稳定在这种状态下了,没办法调节到输出纹波10mV以下。这个是因为误差放大器的开环增益在时钟频率1MHz时太大了吗?

网友:
感觉是环路不稳定,EA也没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