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AMS仿真unresolved问题

楼主(2023-02-28):
使用AMS仿真一个数模混合电路。目前数字电路全部用行为级模型仿真。在数字模块A中使用generate语句例化了20个B模块,同时直接例化了2个B模块。这个模块A在modelsim中仿真通过,但virtuoso仿真报错:
ncelab: *F, OSDINF(被generate例化的模块B of design unit 模块B is a leaf instance and is unresolved in cellview:模块A:functional)。
查看hierarchy editor,发现A下面只有直接例化的两个模块B,看不到generate的20个。遂把模块B mark as external HDL,仿真通过。

但关闭virtuoso重新打开后再次报错,需要把B模块的mark as external HDL去掉再重新加上,方能继续仿真。每次都要重新设置。

在此我有两个疑问:
1.被generate例化的模块在hierarchy editor中看不到,是否正常?应该如何设置?
2.每次打开virtuoso软件需要重新设置mark as external HDL,这一现象如何理解?

有无前辈遇到过相同的问题?请问如何解决?谢谢!

网友A:
config设置里有个Library List,添加一下你数字模块所在库,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config设置里有个Library List,添加一下你数字模块所在库,试试看

感谢回复。这条在一开始就做了,我想可能是generate语句的问题?

网友(2023-06-13):
有解决吗  最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

网友(2024-01-05):
使用了generate的模块:set instance view - Mark as External HDL Text(AMS UNL only),然后在simulator里面有个option-AMS_Simulator-Include Option Setting-Include Options -options files里面添加一个包含该模块.V文件的绝对路径的文件

网友(2024-06-06):
1. 將數字模塊 A (有generate的verilog file)在hierarchy editor --> set cell view --> mark as External HDL text
2. 在ADE的Simulation設定內 --> Options --> AMS simulator --> Main --> Include option settings --> Include Options --> Files on xrun command line 中填入A的.v的文件位置(記得verilog檔名要與main module名字一樣)

网友(2024-11-05):
不止要把大的mark as external HDL,里面的小模块也要mark as external HDL

网友:
解决了,
先在cds.lib里添加SOFTINCLUDE $/(你的Candence安装绝对地址)/IC618/tools/inca/files/cds.lib
后面创建config时把数字symbol所在的库添加到Library List里
最后在ADE L的simulate Option-include option setting里添加代码.v的绝对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