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c2进行check lvs检查,把所有的vdd和vss全部报了open,请问怎么解决?

楼主(2023-02-28):
check_lvs后的报告如下,请问什么原因会导致vss和vdd open,并且如何解决?

icc2 -gui里版图的power ground 视图如下,会不会因为没有添加外围的电源环导致所有vss 和vdd open?

楼主:
前辈您好,我最近刚接触这方面,您说的PV具体指什么呀?

网友A:
引用 楼主:
前辈您好,我最近刚接触这方面,您说的PV具体指什么呀?

有没有做逻辑链接?楼上说的PV指的是物理验证,比如DRC/LVS/Latch-up/ANT等等

网友B:
icc 有local short local open 的选项,打开它, debug 起来容易一些。。。

另外, pg打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做逻辑链接?楼上说的PV指的是物理验证,比如DRC/LVS/Latch-up/ANT等等

前辈您好,我上面的报告是在icc2里面使用check lvs 命令跑的lvs检查。您指的逻辑链接,麻烦可以具体详细一些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icc 有local short local open 的选项,打开它, debug 起来容易一些。。。

另外, pg打了吗? ...

前辈您好,pg我在icc中是通过以下命令创建的

然后我在gui里面,找了一下所报的open net的位置,发现该位置处没有任何net

网友C:
连一下电源地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连一下电源地吧

前辈您好,使用您提供的命令没有反应。
我在最外围创建了电源环之后,现在check lvs报vss和vdd的外围电源环是open的,而且VSS和VDD无pin

正确的做法是否应该让所有横向的VSS和VDD分别链接到外围电源环上,并在电源环打上pin

网友B:
加一下stripe 吧。。。

create_power_straps -direction vertical -nets "VDD VSS" -layer M4 -width .....

自己补吧,后面的。。。

网友:
然后我在gui里面,找了一下所报的open net的位置,发现该位置处没有任何net

===

目前flow只打了std cell 的rail, 上面的 stripe没有打 ,补一下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一下stripe 吧。。。

create_power_straps -direction vertical -nets "VDD VSS" -layer M4 -width ... ...

前辈您好

create_power_straps这条命令在icc2里面没有
但是我自己在icc2 的gui里,用route

把所有的vss和vdd连接到外围电源环之后,再check lvs就没有任何open了

我上面是手动连接的,请问在icc2里面的应该使用哪个命令?

网友:
把所有的vss和vdd连接到外围电源环之后,再check lvs就没有任何open了
===
我还以为是icc1 , icc2 的话可能是 create_shape , 或者  create_pg_stra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