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VS生成svdb文件警告

楼主(2023-02-28):
实验室使用Star'RC提取网表参数的,跑LVS的时候如果选择图一中红色框的功能选项后,就会出现一个LVS警告(如下)。但是不选择红色框中的功能选项则不会出现该警告,这是什么问题有没有大佬可以帮忙解决一下,和各位大佬多多交流学习。

网友A:
如果跑顶层LVS,给出一个caltext文件,把顶层的PIN的坐标和图层都列出来,include到LVS中,就不会有这个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跑顶层LVS,给出一个caltext文件,把顶层的PIN的坐标和图层都列出来,include到LVS中,就不会有这个问 ...

感谢您的指点,具体应该怎么生成caltext文件呢?我第一次画版图,还希望跟您多多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