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版图中 不同类型的电阻可以放在一起吗

楼主(2023-02-28):
比如说多晶硅电阻和阱电阻能不能放到一起  直接连起来   ?第二个问题 如果不能放在一起,需要隔离开吗?

网友:
只要满足DRC 都是可以的

网友:
可以放一起(by the way :这个时间点,这种问题,我感觉咱俩在同一公司

网友:
没有特别要求  满足DRC就完事

网友A:
看你要放在哪里了,阱电阻应该有要求,poly电阻问题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你要放在哪里了,阱电阻应该有要求,poly电阻问题不大

好的 谢谢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你要放在哪里了,阱电阻应该有要求,poly电阻问题不大

前辈 阱电阻有什么要求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前辈 阱电阻有什么要求呢?

因为不知道你用的的cmos工艺还是bcd的,所以具体要求还是要看下你的design rule,无论poly电阻还是阱电阻在注意design rule的情况下也要看下耐压情况,避免错误

网友:
如果从电路上考虑就不建议放在一起的,建议加dummy隔离开,放在一起他们之间有寄生电容,相互串扰,版图上考虑的话尽量放一起,可以使他们的刻蚀更好,如果加的dummy足够多那就无所谓了

网友:
大部分用的电阻都是多晶硅电阻,生存条件很宽松,放哪里都能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