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irtuoso DRC报错显示无法与socket localhost 7000 建立连接

楼主(2023-02-28):
尊敬的各位同行们、前辈们,大家好。本人在虚拟机上练习画版图及DRC的时候遇到了Communication Error的问题:Could not establish connection with Calibre interactive on socket localhost 7000,而且弹出的DRC.results为空白的窗口.奇怪的是,这个报错并不是每次都出现,而是每十次平均出现8-9次,很影响心情。所以请问各位大佬有没有好的结局办法。图1:报错的截图;图2:Setup Layout Viewer里关于IPC Setting的信息;图3:默认的环境变量设置;图4:多刷几次就刷出来结果了,很玄学
图1:

图2:

图3:环境变量设置

图4:什么都没改,多点几次run.drc,第五次终于有结果出来了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尝试了下面几种办法:
1.使用lsof -i:7000命令,查看占用7000端口的pid,并且用kill -9 <pid>来关闭占用7000端口的进程。但是发现这个操作恰恰就关闭了Calibre Interactive的窗口

2.已经确认虚拟机的MAC地址同Mentor的License.dat里的一致
3.在.bashrc文件里面加上了
export MGC_CALIBRE_SCHEMATIC_SERVER=localhost:7000
export MGC_CALIBRE_LAYOUT_SERVER=localhost:7001
这两条语句,仍然没有成功。
4.已经确认可以ping通,hosts文件如图所示

使用的版本是IC617,Calibre2015. 再次感谢各位大佬的耐心阅读和热心解答!
Reference:https://bbs.eetop.cn/thread-909876-1-1.html

楼主:
自己顶一个。求助各位哥哥姐姐啊!

网友:
没有遇到过这种问题,蹲一下

网友A:
你搜一下.cdsinit 里面有一个mgc_rve_init_socket ,后面有一个数值,改成别的应该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搜一下.cdsinit 里面有一个mgc_rve_init_socket ,后面有一个数值,改成别的应该就可以了 ...

您好,我在.cdsinit里面没有看到mgc_rve_init_socket 这个变量,请问在安装工艺库以后是需要重新安装MGC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