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ring oscillator 级数较多时,上电会出现频率较高吗

楼主(2023-02-28):
频率较高

如上链接所示。
ring oscillator 级数较多时,上电会出现频率较高吗?
初步分析原因:因为vdd有上电过程,在上电到可以工作时,前面一部分delay cell(16级)开始震荡变高。但是此时由于电源电压较低,delay较长。并没有传到后面16级,后面也会产生和前面同的震荡。此时就会出现两个震荡频率在里面。即使电源电压上电完成也会稳定下来。

是否都会存在此问题,还是级数比较多的时候才有有此问题。该如何去解决。
上电过程

即使加入一些打破稳定点的启动电路,仍然会存在此问题。因为只是在某一级去打破平衡。实则上电问题还有。。

网友A:
检测电源por信号作为osc的使能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测电源por信号作为osc的使能即可

多谢,osc加上en使能是什么意思?是将ring oscillator 整个环路断开加上使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