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在verilog里定义小数,为什么我定义输入xy是小数在真正运行时自动取整?

楼主(2023-02-28):
如何在verilog里定义小数,为什么我定义输入xy是小数在真正运行时自动取整?我该如何定义XY,才能使计算时是小数运算?
以下是我的Verilog代码

1         `timescale 1 ns/1 ns
2
3         module cordic_atan_tb();
4
5
6
7         //时钟周期,单位为ns,可在此修改时钟周期。
8         parameter CYCLE    = 20;
9
10        //复位时间,此时表示复位3个时钟周期的时间。
11        parameter RST_TIME = 3 ;
12
13        // Inputs
14        reg                                         clk_50M;
15        reg                                         rst_n;
16        reg                                        ena;
17        reg                  [31:0]                 x;
18        reg                  [31:0]                y;
19        //reg                  [31:0]                 x_in;
20        //reg                  [31:0]                 y_in;
21        //wire             [31:0]      finished;
22        wire             [31:0]      atan;
23        // Instantiate the Unit Under Test (UUT)
24        Cordic_atan uut(
25                .clk_50M  (clk_50M        ),
26                .rst_n    (rst_n        ),
27                .x        (x                ),
28                .y        (y        ),
29                .ena    (ena     ),
30                .finished (finished        ),
31                .atan     (atan                )
32        );
33
34
35
36
37                                //生成本地时钟50M
38                                initial begin
39                                        clk_50M = 0;
40                                        forever
41                                        #(CYCLE/2)
42                                        clk_50M=~clk_50M;
43                                end
44
45                                //产生复位信号
46                                initial begin
47                                        rst_n = 1;
48                                        #2;
49                                        rst_n = 0;
50                                        #(CYCLE*RST_TIME);
51                                        rst_n = 1;
52                                end
53
54                                //输入信号din0赋值方式
55
56                                initial begin
57                                   #50;
58                                         x = 0.2;
59                                         y = 0.5;
60                                        ena = 1;
61        /*               while(x<=100)begin
62                                         #380;
63                                         x<=x+2'b10;
64                                         y<=y-2'b10;
65                                         end
66        */
67
68                                end
69
70
71
72                                endmodule
73

1
2
3                  module Cordic_atan
4                  (
5                          clk_50M,rst_n,
6                          x,
7                          y,
8                          ena ,
9                          finished,
10                         atan
11                 );
12
13                 input                                                   clk_50M;
14                 input                                                   rst_n;
15                 input                 [31:0]     x;
16                 input                 [31:0]     y;
17                 input           [31:0]   ena ;
18
19                 output          [31:0]        finished;
20                 output                [31:0]                 atan;
21
22
23                 `define angle_0  32'd2949120   //45°*2^16
24                 `define angle_1  32'd1740992 //26.5651°*2^16
25                 `define angle_2  32'd919872  //14.0362°*2^16
26                 `define angle_3  32'd466944   //7.1250°*2^16
27                 `define angle_4  32'd234368   //3.5763°*2^16
28                 `define angle_5  32'd117312   //1.7899°*2^16
29                 `define angle_6  32'd58688   //0.8952°*2^16
30                 `define angle_7  32'd29312   //0.4476°*2^16
31                 `define angle_8  32'd14656   //0.2238°*2^16
32                 `define angle_9  32'd7360    //0.1119°*2^16
33                 `define angle_10 32'd3648    //0.0560°*2^16
34                 `define angle_11 32'd1856        //0.0280°*2^16
35                 `define angle_12 32'd896    //0.0140°*2^16
36                 `define angle_13 32'd448    //0.0070°*2^16
37                 `define angle_14 32'd257    //0.0035°*2^16
38                 `define angle_15 32'd128    //0.0018°*2^16
39
40                 parameter Pipeline = 16;
41                 parameter K = 32'h09b74;        //K=0.607253*2^16,32'h09b74,
42
43                 reg signed         [31:0]                 atan;
44                 reg signed         [31:0]                 x0=0,y0=0,z0=0;
45                 reg signed         [31:0]                 x1=0,y1=0,z1=0;
46                 reg signed         [31:0]                 x2=0,y2=0,z2=0;
47                 reg signed         [31:0]                 x3=0,y3=0,z3=0;
48                 reg signed         [31:0]                 x4=0,y4=0,z4=0;
49                 reg signed         [31:0]                 x5=0,y5=0,z5=0;
50                 reg signed         [31:0]                 x6=0,y6=0,z6=0;
51                 reg signed         [31:0]                 x7=0,y7=0,z7=0;
52                 reg signed         [31:0]                 x8=0,y8=0,z8=0;
53                 reg signed         [31:0]                 x9=0,y9=0,z9=0;
54                 reg signed         [31:0]                 x10=0,y10=0,z10=0;
55                 reg signed         [31:0]                 x11=0,y11=0,z11=0;
56                 reg signed         [31:0]                 x12=0,y12=0,z12=0;
57                 reg signed         [31:0]                 x13=0,y13=0,z13=0;
58                 reg signed         [31:0]                 x14=0,y14=0,z14=0;
59                 reg signed         [31:0]                 x15=0,y15=0,z15=0;
60                 reg signed         [31:0]                 x16=0,y16=0,z16=0;
61                 reg signed      [31:0]          x_in=0,y_in=0,z_in=0;
62                 reg  [5:0]           count;
63
64                 always@ (posedge clk_50M or negedge rst_n) begin
65                         if(!rst_n)
66                           count <= 6'b000000;
67                         else if( ena  )
68                                   begin
69                                 if( count!=6'b010010 )
70                                                  count <= count+6'b000001;
71                                         else if( count == 6'b010010 )
72                                                 count <= 0;
73                           end
74                         else
75                           count <= 6'b000000;
76                 end
77
78                 assign finished = (count == 6'b010010)?1'b1:1'b0;
79
80                 always@ (posedge clk_50M or negedge rst_n)
81                 begin
82
83                         if(!rst_n)
84                                   begin
85                                         x_in<= 1'b0;
86                                         y_in<= 1'b0;
87                                         z_in<= 1'b0;
88                                   end
89                         else
90                           begin
91                                         if(ena)
92                                                    begin                        //?0???????????
93                                                                   case ({x[31],y[31]})                //????
94                                                                            2'b00:
95                                                                            begin                                //1??
96                                                                            x_in <= x;
97                                                                            y_in <= y;
98
99                                                                            end
100
101                                                                           2'b10:
102                                                                           begin                                //2??
103                                                                           x_in<= -x;
104                                                                           y_in<= y;
105
106                                                                           end
107
108                                                                           2'b11:
109                                                                           begin                                //3??
110                                                                           x_in<= -x;
111                                                                           y_in <= -y;
112
113                                                                           end
114
115                                                                           2'b01:
116                                                                           begin                                //4??
117                                                                           x_in <= x;
118                                                                           y_in <= -y;
119
120                                                                           end
121                                                                           default:
122                                                                                  begin
123                                                                                        x_in<= 1'b0;
124                                                                                        y_in<= 1'b0;
125                                                                                        z_in<= 1'b0;
126                                                                                  end
127                                                                  endcase
128                                                        end
129                                        else
130                                                   begin
131                                                                 x_in<= 1'b0;
132                                                                 y_in<= 1'b0;
133                                                                 z_in<= 1'b0;
134                                                         end
135
136                           end
137                end
138                always @ (posedge clk_50M or negedge rst_n)
139                begin
140                        if(!rst_n)
141                           begin
142                                x0 <= 1'b0;
143                                y0 <= 1'b0;
144                                z0 <= 1'b0;
145                           end
146                        else
147                           begin
148                                x0 <= x_in<<<16;
149                                y0 <= y_in<<<16;
150                                z0 <= 32'd0;
151                           end
152                end
153
154
155                always @ (posedge clk_50M or negedge rst_n)
156                begin
157                        if(!rst_n)
158                        begin
159                                x1 <= 1'b0;
160                                y1 <= 1'b0;
161                                z1 <= 1'b0;
162                        end
163                        else if(y0[31]==1'b1)//Di is -1;
164                        begin
165                          x1 <= x0 - y0;
166                          y1 <= y0 + x0;
167                          z1 <= z0 - `angle_0;
168                        end
169                        else
170                        begin  //Di is 1;
171                          x1 <= x0 + y0;
172                          y1 <= y0 - x0;
173                          z1 <= z0 + `angle_0;
174                        end
175                end
176
177                always @ (posedge clk_50M or negedge rst_n)
178                begin
179                        if(!rst_n)
180                        begin
181                                x2 <= 1'b0;
182                                y2 <= 1'b0;
183                                z2 <= 1'b0;
184                        end
185                        else if( y1[31]==1'b1)
186                   begin
187                                x2 <= x1 - (y1 >>> 1);
188                                y2 <= y1 + (x1 >>> 1);
189                                z2 <= z1 - `angle_1;
190                   end
191                   else
192                   begin
193                           x2 <= x1 + (y1 >>> 1);
194                           y2 <= y1 - (x1 >>> 1);
195                           z2 <= z1 + `angle_1;
196                   end
197                end
198
199                always @ (posedge clk_50M or negedge rst_n)
200                begin
201                        if(!rst_n)
202                        begin
203                                x3 <= 1'b0;
204                                y3 <= 1'b0;
205                                z3 <= 1'b0;
206                        end
207                        else if( y2[31]==1'b1)
208                   begin
209                           x3 <= x2 - (y2 >>> 2);
210                           y3 <= y2 + (x2 >>> 2);
211                           z3 <= z2 - `angle_2;
212                   end
213                   else
214                   begin
215                           x3 <= x2 + (y2 >>> 2);
216                           y3 <= y2 - (x2 >>> 2);
217                           z3 <= z2 + `angle_2;
218                   end
219                end
220
221                always @ (posedge clk_50M or negedge rst_n)
222                begin
223                        if(!rst_n)
224                        begin
225                                x4 <= 1'b0;
226                                y4 <= 1'b0;
227                                z4 <= 1'b0;
228                        end
229                        else if( y3[31]==1'b1)
230                   begin
231                           x4 <= x3 - (y3 >>> 3);
232                           y4 <= y3 + (x3 >>> 3);
233                           z4 <= z3 - `angle_3;
234                   end
235                   else
236                   begin
237                           x4 <= x3 + (y3 >>> 3);
238                           y4 <= y3 -(x3 >>> 3);
239                           z4 <= z3 + `angle_3;
240                   end
241                end
242
243                always @ (posedge clk_50M or negedge rst_n)
244                begin
245                        if(!rst_n)
246                        begin
247                                x5 <= 1'b0;
248                                y5 <= 1'b0;
249                                z5 <= 1'b0;
250                        end
251                        else if( y4[31]==1'b1)
252                   begin
253                           x5 <= x4 - (y4 >>> 4);
254                           y5 <= y4 + (x4 >>> 4);
255                           z5 <= z4 -`angle_4;
256                   end
257                   else
258                   begin
259                           x5 <= x4 + (y4 >>> 4);
260                           y5 <= y4 - (x4 >>> 4);
261                           z5 <= z4 + `angle_4;
262                   end
263                end
264
265                always @ (posedge clk_50M or negedge rst_n)
266                begin
267                        if(!rst_n)
268                        begin
269                                x6 <= 1'b0;
270                                y6 <= 1'b0;
271                                z6 <= 1'b0;
272                        end
273                        else if( y5[31]==1'b1)
274                   begin
275                           x6 <= x5 - (y5 >>> 5);
276                           y6 <= y5 + (x5 >>> 5);
277                           z6 <= z5 - `angle_5;
278                   end
279                   else
280                   begin
281                           x6 <= x5 + (y5 >>> 5);
282                           y6 <= y5 - (x5 >>> 5);
283                           z6 <= z5 + `angle_5;
284                   end
285                end
286
287                always @ (posedge clk_50M or negedge rst_n)
288                begin
289                        if(!rst_n)
290                        begin
291                                x7 <= 1'b0;
292                                y7 <= 1'b0;
293                                z7 <= 1'b0;
294                        end
295                        else if(y6[31]==1'b1)
296                   begin
297                           x7 <= x6 - (y6 >>> 6);
298                           y7 <= y6 + (x6 >>> 6);
299                           z7 <= z6 - `angle_6;
300                   end
301                   else
302                   begin
303                           x7 <= x6 + (y6 >>> 6);
304                           y7 <= y6 - (x6 >>> 6);
305                           z7 <= z6 + `angle_6;
306                   end
307                end
308
309                always @ (posedge clk_50M or negedge rst_n)
310                begin
311                        if(!rst_n)
312                        begin
313                                x8 <= 1'b0;
314                                y8 <= 1'b0;
315                                z8 <= 1'b0;
316                        end
317                        else if(y7[31]==1'b1)
318                   begin
319                           x8 <= x7 - (y7 >>> 7);
320                           y8 <= y7 + (x7 >>> 7);
321                           z8 <= z7 - `angle_7;
322                   end
323                   else
324                   begin
325                           x8 <= x7 + (y7 >>> 7);
326                           y8 <= y7 - (x7 >>> 7);
327                           z8 <= z7 + `angle_7;
328                   end
329                end
330
331                always @ (posedge clk_50M or negedge rst_n)
332                begin
333                        if(!rst_n)
334                        begin
335                                x9 <= 1'b0;
336                                y9 <= 1'b0;
337                                z9 <= 1'b0;
338                        end
339                        else if(y8[31]==1'b1)
340                   begin
341                           x9 <= x8 - (y8 >>> 8);
342                           y9 <= y8 + (x8 >>> 8);
343                           z9 <= z8 - `angle_8;
344                   end
345                   else
346                   begin
347                           x9 <= x8 + (y8 >>> 8);
348                           y9 <= y8 - (x8 >>> 8);
349                           z9 <= z8 + `angle_8;
350                   end
351                end
352
353                always @ (posedge clk_50M or negedge rst_n)
354                begin
355                        if(!rst_n)
356                        begin
357                                x10 <= 1'b0;
358                                y10 <= 1'b0;
359                                z10 <= 1'b0;
360                        end
361                        else if( y9[31]==1'b1)
362                   begin
363                           x10 <= x9 - (y9 >>> 9);
364                           y10 <= y9 + (x9 >>> 9);
365                           z10 <= z9 - `angle_9;
366                   end
367                   else
368                   begin
369                           x10 <= x9 + (y9 >>> 9);
370                           y10 <= y9 - (x9 >>> 9);
371                           z10 <= z9 + `angle_9;
372                   end
373                end
374
375                always @ (posedge clk_50M or negedge rst_n)
376                begin
377                        if(!rst_n)
378                        begin
379                                x11 <= 1'b0;
380                                y11 <= 1'b0;
381                                z11 <= 1'b0;
382                        end
383                        else if( y10[31]==1'b1)
384                   begin
385                           x11 <= x10 - (y10 >>> 10);
386                           y11 <= y10 + (x10 >>> 10);
387                           z11 <= z10 - `angle_10;
388                   end
389                   else
390                   begin
391                           x11 <= x10 + (y10 >>> 10);
392                           y11 <= y10 - (x10 >>> 10);
393                           z11 <= z10 + `angle_10;
394                   end
395                end
396
397                always @ (posedge clk_50M or negedge rst_n)
398                begin
399                        if(!rst_n)
400                        begin
401                                x12 <= 1'b0;
402                                y12 <= 1'b0;
403                                z12 <= 1'b0;
404                        end
405                        else if(y11[31]==1'b1)
406                   begin
407                           x12 <= x11 - (y11 >>> 11);
408                           y12 <= y11 + (x11 >>> 11);
409                           z12 <= z11 - `angle_11;
410                   end
411                   else
412                   begin
413                           x12 <= x11 + (y11 >>> 11);
414                           y12 <= y11 - (x11 >>> 11);
415                           z12 <= z11 + `angle_11;
416                   end
417                end
418
419                always @ (posedge clk_50M or negedge rst_n)
420                begin
421                        if(!rst_n)
422                        begin
423                                x13 <= 1'b0;
424                                y13 <= 1'b0;
425                                z13 <= 1'b0;
426                        end
427                        else if( y12[31]==1'b1)
428                   begin
429                           x13 <= x12 - (y12 >>> 12);
430                           y13 <= y12 + (x12 >>> 12);
431                           z13 <= z12 - `angle_12;
432                   end
433                   else
434                   begin
435                           x13 <= x12 + (y12 >>> 12);
436                           y13 <= y12 - (x12 >>> 12);
437                           z13 <= z12 + `angle_12;
438                   end
439                end
440
441                always @ (posedge clk_50M or negedge rst_n)
442                begin
443                        if(!rst_n)
444                        begin
445                                x14 <= 1'b0;
446                                y14 <= 1'b0;
447                                z14 <= 1'b0;
448                        end
449                        else if( y13[31]==1'b1)
450                   begin
451                           x14 <= x13 - (y13 >>> 13);
452                           y14 <= y13 + (x13 >>> 13);
453                           z14 <= z13 - `angle_13;
454                   end
455                   else
456                   begin
457                           x14 <= x13 + (y13 >>> 13);
458                           y14 <= y13 - (x13 >>> 13);
459                           z14 <= z13 + `angle_13;
460                   end
461                end
462
463                always @ (posedge clk_50M or negedge rst_n)
464                begin
465                        if(!rst_n)
466                        begin
467                                x15 <= 1'b0;
468                                y15 <= 1'b0;
469                                z15 <= 1'b0;
470                        end
471                        else if(y14[31]==1'b1)
472                   begin
473                           x15 <= x14 - (y14 >>> 14);
474                           y15 <= y14 + (x14 >>> 14);
475                           z15 <= z14 - `angle_14;
476                   end
477                   else
478                   begin
479                           x15 <= x14 + (y14 >>> 14);
480                           y15 <= y14 - (x14 >>> 14);
481                           z15 <= z14 + `angle_14;
482                   end
483                end
484
485                always @ (posedge clk_50M or negedge rst_n)
486                begin
487                        if(!rst_n)
488                        begin
489                                x16 <= 1'b0;
490                                y16 <= 1'b0;
491                                z16 <= 1'b0;
492                        end
493                        else if( y15[31]==1'b1)
494                   begin
495                           x16 <= x15 - (y15 >>> 15);
496                           y16 <= y15 + (x15 >>> 15);
497                           z16 <= z15 - `angle_15;
498                   end
499                   else
500                   begin
501                           x16 <= x15 + (y15 >>> 15);
502                           y16 <= y15 - (x15 >>> 15);
503                           z16 <= z15 + `angle_15;
504                   end
505                end
506
507                always @ (posedge clk_50M or negedge rst_n)
508                begin
509                        if(!rst_n)
510                                  begin
511                                atan <= 1'b0;
512                          end
513                        else if(finished)
514                                  begin                        //?0???????????
515                                case ({x[31],y[31]})                //????
516                                                2'b00:
517                                                                begin                                //1??
518                                           atan=z16>>16;
519                                        end
520
521                                        2'b10:
522                                                                begin                                //2??
523                                           atan=-(z16>>16)+180;
524                                        end
525
526                                        2'b11:
527                                                                begin                                //3??
528                                           atan=(z16>>16)+180;
529                                        end
530
531                                        2'b01:
532                                                                begin                                //4??
533                                           atan=-(z16>>16)+360;
534                                        end
535                                endcase
536                                  end
537                end
538                endmodule

网友:
如果只是仿真,用parameter real, localparam real,  real ,wreal 等定义,如果要做电路实现,都需要做定点化处理。

网友A:
modified radix to custom fixed in modelsim

楼主:
引用 网友A:
modified radix to custom fixed in modelsim

谢谢您的回复,我也发现了这个问题,需要在波形中设置radix部分

网友B(2024-01-11):
这是cordic算法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cordic算法吧

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