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两根线之间的cc怎么抽出来呢,求教大神。万分感激!

楼主(2023-02-28):
(无正文)

网友:
1、版图里两根线打上pin名字;2、在PEX的Outputs选项下面有一处是Use Names From,下拉里面有4个选项,SCHEMATIC LAYOUT SOURCEBASED SCHEMATICONLY,把它选择在LAYOUT上,在跑一下就可以。这个开关是最关键最重要的。我用的是Format 是calibreview来跑的。其他的Format应该也可以。回复截不了图,有疑问随时在沟通。

网友:
一直也有这个问题。哪位前辈指点一下。蹲。

网友:
如果是只提两条线的话,可以在线末端上各挂上一个电阻,电路再搭相同的bench,然后提C+CC

网友:
抽的CC 就包含的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