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共源级放大器可能上下两个管子同时工作在线性区嘛?

楼主(2023-02-28):
如图,这样的结构有没有可能上下电压同时工作在线性区呢?

网友A:
VIN=VDD VB=0 上下溃通,大电流

网友:
线性区要求来看的话,必须你的偏置电压要比较大或小,如二楼所说才有可能,一般来说vb不会太低,这样的情况下就很难都在线性区

楼主:
引用 网友A:
VIN=VDD VB=0 上下溃通,大电流

不行呀,Vin=VDD,VOUT就会被压得低,下面的管子虽然线性区了,可是上面的管子就饱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