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电阻

楼主(2023-02-28):
请问一下a模块单独跑lvs的时候 没有出现这些电阻的错,为什么到了顶层跑,a模块里面的这些电阻 就有这样的property呢?

网友:
可能是顶层有电阻连线错误

网友:
版图里的电阻length是多少?如果是16u,那就很有可能是顶层有某些layer搭到电阻上了,导致阻值不准确。仔细检查顶层该位置电阻上方的layer。比如说nwell是不是太长搭到了电阻上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