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轨到轨原理不清楚

楼主(2023-03-01):
不理解为什么要求输入轨到轨,轨到轨运放是起到放大作用的,如果输入接近电源电压VDD的话,放大之后不就超出VDD吗?一般输入页数很小范围信号,放大到很大的信号,输出轨到轨我能够理解,但是不太理解为什么输入要求轨到轨。
如果我现在的应用只需要输出轨到轨的特性,是不是在传统的 恒定Gm输入级+放大级+classAB输出级的结构上,就不需要做恒定Gm输入级,只需要后面两级就能,满足要求呢?

网友A:
举一个例子,就是当做 电压 buffer的时候,有时候需要轨对轨的输入输出范围,具体看应用要求。

网友:
看你要求 不一定输入也要r2r,只不过一般op用于反馈,输出也会回到输入才这样考虑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举一个例子,就是当做 电压 buffer的时候,有时候需要轨对轨的输入输出范围,具体看应用要求。 ...

嗯呢,确实buffer这个场景我能理解,谢谢

网友:
运放的闭环增益不一定大于1,小于1输出就比输入小。buffer就是等于1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