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verdi无法拉接口信号问题

楼主(2023-03-01):
显示未定义,点接口模块跳到右边,看不到接口中的内容,无法拉出接口中断言信号,有大神遇到过么

楼主:
自顶,求大牛解答

网友A:
起verdi的时候 加个-sv
要么就是版本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起verdi的时候 加个-sv
要么就是版本不行

  是加了sv 的,我版本是2015的,但同事好像2015的是正常的,请问还有其他可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