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x

楼主(2023-03-01):
请问这个电路图里的M181与M182是什么作用的,公司里培训第一次画模拟电路的版图,这种需要如何匹配呢,M1与M2要采用十字交叉的对称结构吗?第一次画 没什么思路 希望有大佬能指一下路....感谢

楼主:
第二图搞错了

网友:
MOS管3端短路,不能实现器件的功能,用做dummy
M1 M2根据要求做

网友:
M1/M2都拆分成两个MOS,做两排,第一排:D M1 M2 D  第二排:  D M2 M1 D

网友:
印象里面是放边边保护SD

网友:
放在两边 为了使中间match的所有管子附近环境都一致,并能保证WPE 和LO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