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在某个信号沿之前对寄存器作操作,应该怎么做?

楼主(2023-03-01):
假设有信号a和信号b,a和b信号所在时钟域不同,信号a,b之间间隔的时钟数不确定

我想在信号b下降沿,信号a的上升沿之间对寄存器做操作。考虑到尽可能随机化,我是不是应该计算出a和b之间的最小时钟数,然后考虑写寄存器同步生效后的点要在b信号之前,最后给出一个有效的最小范围,然后再这个范围随机?

但是总感觉这么做是不是没有必要,而且很麻烦?

有没有大佬解惑一下,有什么好的方法吗?

网友A:
能发现bug就有必要。

类似你这个的是丢中断处理:b是产生中断,a是第二次产生中断。写寄存器是清除中断。
验证要做的是在a附近去写寄存器。这个一般是directed test的,不咋用随机。

回到你的问题,你的方法我认为是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发现bug就有必要。

类似你这个的是丢中断处理:b是产生中断,a是第二次产生中断。写寄存器是清除中断。

总感觉我这样写很麻烦。丢中断处理具体是什么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