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在学习buck dcdc,CCM、DCM、Force CCM、Burst、PCM,其中后边三种怎么理解呢???

楼主(2023-03-01):
在学习buck dcdc,CCMDCMForce CCMBurstPCM,其中CCMDCM很容易懂,请问大佬们有知道后边三种怎么理解的吗???

网友A:
FCCM是通过控制上下开关管来控制系统工作在强制CCM模式,在空载条件下可以使得输出纹波噪声变小,
但是效率较常规降频的DCM模式会低很多,很少见到,好像MPS有,可以搜下;burst就是空载下的常规模式,

大部分控制IC都会这么做,在负载很轻时,进入一种间歇式的工作状态,以降低空载功耗,找一份IC的datasheet
就能看到;PCM就不知道是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FCCM是通过控制上下开关管来控制系统工作在强制CCM模式,在空载条件下可以使得输出纹波噪声变小,
但是效率 ...

感谢大佬指导,还想请教一下MPS指的是什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大佬指导,还想请教一下MPS指的是什么?

芯源系统,一家半导体公司

网友(2024-08-26):
pcm  峰值电流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