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cadence EMX的license问题

楼主(2023-03-01):
在运行emx仿真的时候报了以下错误:
ERROR (LMF-02005): License call failed for feature EMX_Solver, version 1.000 and quantity 1. The license server search path is defined as /eda/cadence/license61X.dat. The FLEXnet error message is as follows,
这里的license server search path和我license.dat的位置不一样,但我已经在环境变量里设置了CDS_LIC_FILE=我自己license.dat的路径;
我想改默认license server search path里的license内容,但是实验室服务器没有修改权限。
请教是什么问题,或者怎样才能指向我现在位置的license.dat.
十分感谢!

网友(2023-04-21):
直接联系管理员安装最好,论坛里好像也有多个license的配置方法 我记得应该是用冒号解决

网友(2023-09-12):
请问楼主解决这个问题了吗?

网友A(2024-03-03):
楼主解决这个问题了吗,遇到了相同的问题,,求楼主回复,万分感谢

楼主(2024-05-08):
引用 网友A:
楼主解决这个问题了吗,遇到了相同的问题,,求楼主回复,万分感谢

没解决,放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