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怎么知道电路里哪根是信号线,敏感线,时钟线,有大佬能概括一下吗

楼主(2023-03-01):
转行的,怎么知道电路里哪根是信号线,敏感线,时钟线,有大佬能概括一下吗

网友A:
数字信号:clk、date等,会干扰其他信号,不能与模拟信号并行;
模拟大信号:VO、VOP、VON等,会干扰其他模拟信号,避免与其他模拟信号并行。
enable信号:EN、ENA、ENB等,不会干扰其他也不怕干扰,面积不足可以当屏蔽线使用。
模拟小信号(VIN、VIP...)、电压基准(VR、VREF等)、电流偏置(IB...)以及其他高阻抗的模拟信号:不会干扰其他,但是本身非常怕干扰。绝对禁止与数字、模拟大信号并行。走线可以细,相互之间可并行。
重点提醒:多问电路,多与电路沟通。

若有不足望大佬指出一起学习。谢谢

网友A:
高压域出来的信号是模拟信号,高压域出来的是不能传送到数字那边的,若信号是从低压域或者是经过level shift的信号,那就基本是数字信号。还可以看电路具体是什么模块,有些只看label就知道是什么类型的线了,时钟的CLK?这类的吧,信号线看电路标注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数字信号:clk、date等,会干扰其他信号,不能与模拟信号并行;
模拟大信号:VO、VOP、VON等,会干扰其他模 ...

学到了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数字信号:clk、date等,会干扰其他信号,不能与模拟信号并行;
模拟大信号:VO、VOP、VON等,会干扰其他模 ...

谢谢大佬解惑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数字信号:clk、date等,会干扰其他信号,不能与模拟信号并行;
模拟大信号:VO、VOP、VON等,会干扰其他模 ...

模拟大信号指的是信号的摆幅大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数字信号:clk、date等,会干扰其他信号,不能与模拟信号并行;
模拟大信号:VO、VOP、VON等,会干扰其他模 ...

“高阻抗的模拟信号”应该怎么理解,是那种接到栅极的信号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数字信号:clk、date等,会干扰其他信号,不能与模拟信号并行;
模拟大信号:VO、VOP、VON等,会干扰其他模 ...

学习了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模拟大信号指的是信号的摆幅大吗?

小信号的幅度和电源相差至少一个数量级,大信号的幅度和电源在同一个数量级,,,可以说是大吧?  模电忘好多了[尴尬]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高阻抗的模拟信号”应该怎么理解,是那种接到栅极的信号吗?

不是吧,我理解类似是电流源那种,不能看是不是接栅极来判断,有没有大佬来补充说明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吧,我理解类似是电流源那种,不能看是不是接栅极来判断,有没有大佬来补充说明
...

高阻抗指的是输入的阻抗还是输出的阻抗呢?

网友(2024-06-13):
直接有效的办法,找RD要噪声敏感信号线的详细List,不至于遗漏。

网友:
引用 网友A:
高压域出来的信号是模拟信号,高压域出来的是不能传送到数字那边的,若信号是从低压域或者是经过level shif ...

大佬,1.2v和3.3v的信号线不能长距离并排走,有没有这个说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吧,我理解类似是电流源那种,不能看是不是接栅极来判断,有没有大佬来补充说明
...

电流源应该不是高阻抗信号吧,应该是电压信号,例如vbg,bandgap电压信号这类才属于高阻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