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倒比管做为开关管

楼主(2023-03-01):
平时对于一些普通的控制都是选最小尺寸的管子就可以了,那么使用倒比管做为开关管有哪些好处呢?

网友A:
倒比管有点奇怪啊,导通阻抗不会很大吗?正比管断开阻抗一般都是够的

网友B:
你要看电路这个开关管是不是用于开关 还是用于延迟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要看电路这个开关管是不是用于开关 还是用于延迟啥的

没有其他作用,就是一个开关管,但他用的就是倒比管,用在电源偏置的开关,拉到VDD或者GND,不存在延时的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倒比管有点奇怪啊,导通阻抗不会很大吗?正比管断开阻抗一般都是够的

就是感觉很神奇,有点摸不着头脑

网友B:
引用 楼主:
没有其他作用,就是一个开关管,但他用的就是倒比管,用在电源偏置的开关,拉到VDD或者GND,不存在延时的 ...

那一般就是为了ESD防护考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一般就是为了ESD防护考虑了

也是一种见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