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pll带宽越大,相噪越差

楼主(2023-03-01):
求解:在考虑CPPLL的带宽选择,为什么和理论不对呢?检查了代码和相噪仿真,都没有问题,100k的时候感觉是对的,但是1Mhz之后的情况就不对了,vco的噪声比较大,带宽越窄的话,对带外噪声的抑制不是更小了吗?相噪应该更差啊

网友:
更正一下:PLL带宽小了,传函具有高通特性的噪声抑制不住(VCO);带宽大了后,传函具有低通特性的噪声抑制不住(比如PFD/CP/SDM的噪声),所以说带宽的选取是要根据实际需求折中选择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PLL带宽大了,VCO的噪声抑制不住。带宽小了后,带外噪声当然也抑制不住,所以说带宽的选取是要根据实际需求 ...

谢谢您的回答,但是您是不是说反了?带宽大了,应该是带内的噪声更大,而带外vco的抑制更多才对啊(PLL---时钟篇(3) - 知乎 (zhihu.com));
我知道选择带宽的时候应该选择带内外噪声交叉的点,但是我自己设计的带内外噪声交点差不多是1.6MHz,而经验值中cppll三阶环路滤波器最大带宽其实一般不超过400kHz,而且我的LPF最大可实现的带宽也只有700kHz,再大就不稳定了,我现在疑惑的地方是:我选择的是200kHz的带宽(其实是迭代出来的),但是仿真出来带宽=400Khz,噪声比200Khz更差按理论来说,这个值不对。但是我检查了我的设置和仿真,感觉没有问题,现在就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您的回答,但是您是不是说反了?带宽大了,应该是带内的噪声更大,而带外vco的抑制更多才对啊(PLL-- ...

抱歉写反了,我的回复已经修改了。你的环路带宽是怎么算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抱歉写反了,我的回复已经修改了。你的环路带宽是怎么算的呢?

我是参考TI那本书的公式,我先确定带宽的大致范围,然后选一个最常用的带宽值200k,然后用公式得到每个RC的值,最后得到的带宽大小就和设定的200k差不多

问:1:我其实不明白如何选择合适的带宽,带宽下限是有锁定时间决定的(有一个锁定时间和BW的经验公式,我的算出来应该超过119k),上限是由经验值(一般CPPLL不超过400kHz),我的带内带外的相噪交叉点差不多是1.6Mhz'
问题2:虽然我的相噪随着BW的变大而变差,但是我的抖动其实是随着BW的变大而变好的,考虑到相噪其实是在频偏处的偏移,而抖动是整体的范围,而抖动和相噪的意义本质上又一样,所以感觉我的电路变化其实没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参考TI那本书的公式,我先确定带宽的大致范围,然后选一个最常用的带宽值200k,然后用公式得到每个RC ...

如何选择带宽要看你的指标要求,锁定时间是多少,PLL整体相位噪声不能超过多少,参考时钟频率是多少(需要考虑对参考杂散的抑制),你这个整数PLL也不需要考虑调制器噪声,带宽可以适当做大点(要保证PFD/CP/DIV噪声不要贡献太多),一般都是通过matlab代码拟合出各模块以及整体的相位噪声。不要纠结于什么经验值,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建议多找找论文看看别人设计的考虑范畴。

另外,你说的随着带宽增大,相噪变差,是谁的相噪,PLL的?没看到拟合的PLL相噪对比图,不好分析

网友A:
按照你给的仿真结果,如果带宽选择的是你标记的交叉点位置,相位噪声差不多会是我黄色线画的那样,如果带宽小一点,则像我画的蓝线一样,确实在交叉点位置设置PLL带宽大小是最好的,但是这样对你的参考时钟杂散抑制会不如小一点的带宽,所以要看一下你的参考时钟频率是多少,一般带宽要小于参考频率1/10,整数PLL的参考时钟频率由信道间距决定。

网友B:
带宽选择还是要看你的设计指标最看重啥,有没有什么限制,比如参考频率。再就是你是什么应用,射频还是wireline?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照你给的仿真结果,如果带宽选择的是你标记的交叉点位置,相位噪声差不多会是我黄色线画的那样,如果带 ...

1、好的,谢谢,我明白了,这张图是我200k、400k、600k时测试的相噪(图中黑色注释为整体相噪);
2、跟指标的限制关系确实很重要,我接下来好好分析一下;我的参考频率是40MHz,
3、但是带宽范围其实没这么大,我最开始测试的就是200k,400k、600k(其实没到1.6M这么大的带宽);
4、我的验证方法:观察100Khz频偏处的相噪,随着BW的变大而变好;1MHZ频偏处的相噪,随着BW越大,相噪反而越差;10MHZ频偏处的相噪,随着BW越大,相噪反而越差;我让相噪均为0dB去仿传输函数,可以观察到随着传输函数随着BW变化也会变化;
5、我现在考虑的是:100KHz频偏处应该是主要由带内噪声决定,带宽越大,带内噪声的传输函数均变小,所以相噪的整体趋势也是变小;1MHz频偏处的变化应该是vco被抑制的噪声不及带内噪声整体增大的部分,所以整体趋势是变差的;10MHz处的噪声主要由vco决定,即使带宽有变化,此时整体的噪声变化也基本不变
6、不知道这样的理解是否正确?我看我的相噪对比图总觉得这个1.6MHz处的交界频率有点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带宽选择还是要看你的设计指标最看重啥,有没有什么限制,比如参考频率。再就是你是什么应用,射频还是wire ...

好的,我去关注一下指标限制,我是用于射频发射端的,一个射频宽带锁相环

网友A:
引用 楼主:
1、好的,谢谢,我明白了,这张图是我200k、400k、600k时测试的相噪(图中黑色注释为整体相噪);
2、跟 ...

100KHz频偏处,vco噪声占主导,带宽越大噪声抑制越好;1MHz频偏处,接近VCO和PFD/CP/LPF相噪曲线交点处,这时再增加带宽,PFD/CP/LPF噪声渐渐占据主导地位,噪声会逐渐增大;10MHz处,噪声已经完全由PFD/CP/LPF噪声占据主导,带宽越大噪声越大。
另外,PFD/CP/LPF噪声会随着你带宽变化而变化,因为你带宽变化是由于LPF电阻电容参数改变了,这三个模块的相位噪声需要传函来转化成相位噪声,这个传函和LPF参数有关。VCO和DIV自身的相位噪声不受带宽影响,带宽不同表现出来的会是整个环路对这两个噪声抑制程度的不同。

网友C:
就是这个特性,没问题,带宽和噪声什么办法同时兼顾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100KHz频偏处,vco噪声占主导,带宽越大噪声抑制越好;1MHz频偏处,接近VCO和PFD/CP/LPF相噪曲线交点处, ...

好的,发现之前的理解确实有问题,去找了TI的书看了一下,确实应该是在频率交点之前以vco的噪声为主,之后以PFD/CP/LPf的噪声为主,这样就很能解释的通了,之前自己的理解总觉得很牵强。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就是这个特性,没问题,带宽和噪声什么办法同时兼顾的

是的,只能根据指标trade off

网友(2025-01-13):
引用 楼主:
谢谢您的回答,但是您是不是说反了?带宽大了,应该是带内的噪声更大,而带外vco的抑制更多才对啊(PLL-- ...

想请教一下,这里的带内带外噪声交点。是怎么找到的呀?带外噪声是直接用VCO的开环相位曲线,但是带内噪声是否需要乘以传函呢?小弟百思不得其解

网友D(2025-05-20):
引用 楼主:
好的,发现之前的理解确实有问题,去找了TI的书看了一下,确实应该是在频率交点之前以vco的噪声为主,之 ...

你好,请问是TI的哪本书,可以分享一下吗?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好,请问是TI的哪本书,可以分享一下吗?谢谢。

Dean Banerjee那本,你找下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