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共模反馈

楼主(2023-03-01):
这是个跟随器,左侧的电路是共模反馈吗?能帮我推导一下反馈过程吗?

网友A:
左侧部分你可以看做一个差分对管MP21、MP22,上面两个pmos为尾部电流,只不过一个是固定电流源,一个不是,当右侧出现变化的时候,左边MP21、MP22的电流就会变化,但是这里只用到了MP22的电流变化,一方面给输出级用来负反馈右侧变化,另一方面好像也是给左侧尾电流一个正反馈使得MP22的电流变化更大,分析如此,至于共模反馈暂时没看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左侧部分你可以看做一个差分对管MP21、MP22,上面两个pmos为尾部电流,只不过一个是固定电流源,一个不是, ...

对,单端输出应该不是共模反馈

网友:
二级放大,第二级推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