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libre报错,无法建立与socket localhost 7000的连接,谢谢各位

楼主(2023-03-01):
50资产
尊敬的各位同行们、前辈们,大家好。本人在虚拟机上练习画版图及DRC的时候遇到了Communication Error的问题:Could not establish connection with Calibre interactive on socket localhost 7000,而且弹出的DRC.results为空白的窗口.奇怪的是,这个报错并不是每次都出现,而是每十次平均出现8-9次,很影响心情。所以请问各位大佬有没有好的解决办法。图1:报错的截图;图2:Setup->Layout Viewer里关于IPC Setting的信息;图3:默认的环境变量设置;图4:多刷几次就刷出来结果了,很玄学
图1:

图2:

图3:环境变量设置

图4:什么都没改,多点几次run.drc,第五次终于有结果出来了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尝试了下面几种办法:
1.使用lsof -i:7000命令,查看占用7000端口的pid,并且用kill -9 <pid>来关闭占用7000端口的进程。但是发现这个操作恰恰就关闭了Calibre Interactive的窗口
2.已经确认虚拟机的MAC地址同Mentor的License.dat里的一致
3.在.bashrc文件里面加上了
export MGC_CALIBRE_SCHEMATIC_SERVER=localhost:7000
export MGC_CALIBRE_LAYOUT_SERVER=localhost:7001
这两条语句,仍然没有成功。
4.已经确认可以ping通,hosts文件如图所示

使用的版本是IC617,Calibre2015. 再次感谢各位大佬的耐心阅读和热心解答!
Reference:https://bbs.eetop.cn/thread-909876-1-1.html (这个帖子说到的方法我都试过了)

网友:
跑不出结果,我觉得,这是一个软件BUG,你用的是虚拟机吧,以前用617也遇到过,我都是跑不出来多跑几遍

网友A:
我也遇到过,跑不出结果,跑完DRC报7000后,点start RVE 可以看结果~这个就是操作麻烦,治标不治本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遇到过,跑不出结果,跑完DRC报7000后,点start RVE 可以看结果~这个就是操作麻烦,治标不治本 ...

谢谢建议,我试了一下,和反复刷新撞运气的方法比较这可能是最好的方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