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关于ac仿真的问题

楼主(2023-03-01):
在ac仿真设计输入的时候,设置输入的ac magnitude 为1,请问这个1是什么单位呢?

网友:
V吧;但其实无所谓,AC仿真是计算小信号传递函数,会用输出除以输入

网友:
单位就是电压(V)伏特,就是输入是一个幅值为1V的sin波形

网友:
一般设置就是1,这样out的输出可以当做放大倍数来看,方便。

楼主:
请问输入是1V的话,如果设计的输入摆幅达不到这么大,会影响仿真结果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