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后仿真debug思路

楼主(2023-03-01):
当前电路的前后仿真差异较大,后仿真文件是clbqrc提取的av - extracted view格式,后仿真时利用cinfig调用的后仿真文件,但是如何取找到版图中出问题的地方呢?av - extracted view打开进去也没有找到有效的信息,目前就是提参的时候,选择怀疑的net去人为的提取它或者不提取它,但是仿真周期会很长,这样的效率非常低下,该如何入有效的debug呢

楼主:
好像除了config之外还可以在simulation fules里面添加后仿真文件,那添加的是哪种格式呢?,这样仿真出来的结果,我进入schematic看annotations是后仿真的结果吗?

网友:
去simulation目录下spectre/config/netlist里面找input.scs,copy一个然后用command line跑仿真,可以先注释掉所有的寄生验证是否提参的net连接有误,如果没问题的话接着注释关键节点的寄生验证具体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