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插filler cell报出的drc的问题

楼主(2023-03-01):
请教一下大佬这个drc的问题怎样解?插入filler之后导致的

网友:
改一下你的filler的设置那个地方呢,你这应该是只有一种vt的filler。 要把你设计里面用到的所有vt的 fliier都放进去

网友:
有检查过filler的setting吗?https://t.zsxq.com/0bisdToes

欢迎加wx:pr-hao123拉进进数字后端群

网友:
目测是vt面积不满足 ~~~

网友A(2023-12-05):
请问楼主问题解决了吗?我现在也遇到了这个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楼主问题解决了吗?我现在也遇到了这个问题

是报错地方的filler类型没加对,你可以看看那个地方周围的cell是什么VT的,比如filler两边都是hvt的话,那你的filler也应该是hvt,这个错一般容易报到一倍filler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