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dance报错如何修改

楼主(2023-03-01):
请问Cadance原理图仿真时报错如下该怎么改呢

nil is not a valid simulator name. ensure that the simulator name is spelled correctly

网友A(2023-11-14):
请问楼主最终问题解决了吗,我这边也出现同样的问题

网友(2024-02-07):
同问,我也出现了一样的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请问楼主最终问题解决了吗,我这边也出现同样的问题

请问楼主解决了,我现在ADE L都开不了,问题很大

网友(2024-03-18):
引用 网友A:
请问楼主最终问题解决了吗,我这边也出现同样的问题

当时用的仿真器选错了,选了hspiceD,可能没装

网友(2024-08-05):
引用 网友B:
请问楼主解决了,我现在ADE L都开不了,问题很大

我这边重启virtuoso就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