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请问大家在calibre跑DRC时,出现这种错误是怎么回事

楼主(2023-03-01):
请问大家,我把ICC生成的gds文件导入virtuoso中,然后用calibre跑DRC,出现了好多如下的错误是怎么回事,该怎么解决?刚接触不太懂,恳请大家解答

网友A:
1. 这是warning, not Error

2. gds里面包含了 13.1 的layer, mapping file 里面没有对于描述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这是warning, not Error

2. gds里面包含了 13.1 的layer, mapping file 里面没有对于描述  ...

那请问这种警告是可以忽略的吗?主要没有看到DRC的笑脸,不能的话或者怎么改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 这是warning, not Error

2. gds里面包含了 13.1 的layer, mapping file 里面没有对于描述  ...

请教下,直接去calibre中跑DRC就行了,为什么还要用virtuoso?感觉有点多余哦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教下,直接去calibre中跑DRC就行了,为什么还要用virtuoso?感觉有点多余哦
...

因为我还要在virtuoso中验证功能

网友:
主要没有看到DRC的笑脸
===
DRC 没有笑脸吧 ? LVS 才有笑脸 ~~~

网友A:
为什么还要用virtuoso?感觉有点多余哦

模拟为主的设计,一般把数字当一个小模块来处理的 ~~~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还要用virtuoso?感觉有点多余哦

模拟为主的设计,一般把数字当一个小模块来处理的 ~~~ ...

virtuoso不只是可以画版图layout,还可以检验功能呐?

网友:
引用 网友B:
virtuoso不只是可以画版图layout,还可以检验功能呐?

virtuoso启动的时候加载calibre的组件,可以实现在virtuoso中进行calibre检查
可以参考这个

https://www.cnblogs.com/yeungchie/p/13420268.html

网友A:
引用 网友B:
virtuoso不只是可以画版图layout,还可以检验功能呐?

可以,virtuoso集成 calibre来跑 DRC LVS 是layout 喜欢采用的方式,因为可以直接修改layout,方便检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virtuoso集成 calibre来跑 DRC LVS 是layout 喜欢采用的方式,因为可以直接修改layout,方便检查。 ...

请问下我跑DRC出现这么多这样的错误,这是什么原因?是不是要重新布局布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virtuoso集成 calibre来跑 DRC LVS 是layout 喜欢采用的方式,因为可以直接修改layout,方便检查。 ...

calibre是不是也可以修改layout?只是没有virtuoso好用哦

网友:
calibre是不是也可以修改layout?
===
可以的,简单的操作很方便,加text ,断开,连接之类,都还可以 ~~~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下我跑DRC出现这么多这样的错误,这是什么原因?是不是要重新布局布线

目测还好,那个 LUP.6 要好好看看,是不是漏了tap cell ~~~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目测还好,那个 LUP.6 要好好看看,是不是漏了tap cell ~~~

请问下,为什么layout里导入的版图文件,标准单元怎么都交叠在一起了,在ICC布局阶段,用的是create_fp_placement -incremental all命令自动布局的,是可以设置每个标准单元的布局间隔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目测还好,那个 LUP.6 要好好看看,是不是漏了tap cell ~~~

打扰您请问下:

1.请问在布局规划时候规划电源地的时候,在power straps之前power view是怎么做的?

2.请问在ICC布局时候,这些标准单元之间的间距是怎么设置的?为什么都这么紧挨着?要定义什么约束吗?

3.像上图中标注的filler是怎么插入的?我尝试好久都没插入filler,

网友A:
为什么layout里导入的版图文件,标准单元怎么都交叠在一起了
===
只是有些图形交叠而已,正常 ~~~

在布局规划时候规划电源地的时候
===
place 之后可以用icc2 自己看一下ir drop

为什么都这么紧挨着?要定义什么约束吗?
===
填了filler之后就这样的, 正常。 不紧挨着,DRC要报错,要修的。。。

从图形上看,目测是TSMC 的库。。。 55nm还是40nm ?

网友:
3.像上图中标注的filler是怎么插入的?我尝试好久都没插入filler,
===

在 icc 里面 help *filler* ,看看一下有啥命令。。。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layout里导入的版图文件,标准单元怎么都交叠在一起了
===
只是有些图形交叠而已,正常 ~~~

tsmc0.18um的。

1.交叠在一起也没事吗?我就是看drc报错才觉得是在布局时候没有控制每个单元的间距,我以为应该在布局时候定义一些约束来控制标准单元之间的距离,但不知道具体应该怎么定义?

2。目前这在icc布局之前没有填filler,搜了一下,t家的库有GFILL,但还是填不上

楼主:
引用 楼主:
tsmc0.18um的。

1.交叠在一起也没事吗?我就是看drc报错才觉得是在布局时候没有控制每个单元的间距,我 ...

这个LUP.6的错误在标准单元里边

网友A:
这个LUP.6的错误在标准单元里边
===
这个应该是tap cell 没有放,tap cell 是沉底电位没有接电源或者地,
这个是7T的库,为了省面积,tap cell 是单独的, 找一下TAPCBWP7T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LUP.6的错误在标准单元里边
===
这个应该是tap cell 没有放,tap cell 是沉底电位没有接电源或者地,

是7T的库,请问您说的这个APCBWP7T在哪?没有找到

而且这个怎么填GFILL也填不进去?是不是因为那个空太小了,应该怎么设置一下每个标准单元的间距呢

网友:
1 . tap cell 的名字是  TAPCELLBWP7T

2. 怎么填GFILL也填不进去?Gfill 上面有m1 ,如果有m1绕线的地方是没法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