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带隙基准ppm

楼主(2023-03-01):
求问大神们,我仿真一个带隙基准电路,里面的运放单独拿出来仿真增益可以有80多dB,裕度也有80,PSRR有75,然后把运放加到带隙基准的电路里面之后,运放的裕度就变成40多了,PSRR也直接变成下行的了,这个是因为什么原因呢

网友A:
因为你仿真的时候运放是开环的,带入带隙以后运放就变成了闭环,主极点的位置也相应的发生变化,低频增益也会相应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为你仿真的时候运放是开环的,带入带隙以后运放就变成了闭环,主极点的位置也相应的发生变化,低频增益也 ...

我运放仿真的时候也是闭环的

网友B:
不清楚你的BG是什么结构的,如果是传统电压结构的运放接入后相当于多了一级,稳定性会有变化。PSRR变差可能是从电源到输出有除了运放环路之外的另外更差通路。先查一下运放接入后的DC对不对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清楚你的BG是什么结构的,如果是传统电压结构的运放接入后相当于多了一级,稳定性会有变化。PSRR变差可能 ...

这个是我带隙的结构就是最基础的结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清楚你的BG是什么结构的,如果是传统电压结构的运放接入后相当于多了一级,稳定性会有变化。PSRR变差可能 ...

我的带隙基准是这个结构的,应该就是书上最基础的结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