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各位大神,如何在cadence里瞬态仿真时,模拟NTC阻值变化

楼主(2023-03-01):
如题,想要在cadence里进行瞬态仿真,模拟NTC阻值变化,请问怎么搭建testbench呀

网友:
加一,插眼

网友A:
两方面:一个 理想电阻属性里 加上温度系数;二是 瞬态仿真时 把温度加入随时间变化的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方面:一个 理想电阻属性里 加上温度系数;二是 瞬态仿真时 把温度加入随时间变化的参数。 ...

非常感谢您的回复,但是请问瞬态仿真时如何把温度加入随时间变化的参数呢,还请您指点一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