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GA 增益误差仿真

楼主(2023-03-01):
PGA运算放大器,输出范围0.2~ 5.3V, 运放的offset:-3mv~3mv。单位增益75db以上
增益误差计算公式 gain err=((Vout/Vin) - gain) / gain *100,
当增益(1+R2/R1)=64时,增益误差仿真时,误差特别大
STM32G4手册 gain=64时,增益误差在2%。
有那些因素可能导致增益误差变差?
仿真方法,DC扫描 输入信号Vin从3.125mv-82.8mv,
增益误差计算公式 gain err=((Vout/Vin) - gain) / gain *100,
目前分析可能是运放offset引起的误差,还有其他可能影响的因素吗?
解决方法或者思路。

网友A:
无非就是运放本身的offset和分压电阻的matching;
前者糙一点直接trim,精巧一点可以用那种连续时间的autozero;
    PS:注意输入轨,既然最小挡位是X2,应该只会P管输入;
    PS:一般定义的时候会把gainerror和offset分开的,这里混在一起当gainerror,你算过0.05V输入,64X增益的时候,你offset需要做到多低按你公式算出来的gainerror才能达到2%吗?建议去测一下竞品吧,按理MCU集成的PGA不会这么折腾的;
后者电阻串并联,把下面小电阻怼大一点,layout matching一下硬抗,2%应该还好;

网友B:
可以重点关注下Gain ERROR的计算方法
不是你现在的方法哦
2%@Gain=32 ALL PVT下还是有难度的
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重点关注下Gain ERROR的计算方法
不是你现在的方法哦
2%@Gain=32 ALL PVT下还是有难度的

没理解STM32G4手册里他的 gain  范围是怎么计算的,在gain@64时,运放的offset影响放大64倍之后,用我的计算公式,假设输入是4mv,offset是3mv,那么理想输出是256mv,gain error 已经达到75%,在参考手册中只看到有trim功能,如2楼所说的,测量gain error 是否要带入offset, 如果不用实际运放仿真,结果也没有任何意义。

能否提供gain error的计算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无非就是运放本身的offset和分压电阻的matching;
前者糙一点直接trim,精巧一点可以用那种连续时间的autoz ...

PS:一般定义的时候会把gainerror和offset分开的,这里混在一起当gainerror,你算过0.05V输入,64X增益的时候,你offset需要做到多低按你公式算出来的gainerror才能达到2%吗?建议去测一下竞品吧,按理MCU集成的PGA不会这么折腾的;
后者电阻串并联,把下面小电阻怼大一点,layout matching一下硬抗,2%应该还好;

STM32G4和TI的一些文档中,没有看到具体关于gain error 的相关信息,一般都是直接给出增益的范围,所以这里我理解存在偏差,能否给予一些提示,0.05V输入,x64增益的时候,offser至少要在1mv一下,才能达到2%,gain error 最差的时候,在最小输入时发生(offset大,输出小,占比大),如果不考虑offset,那么gain error这个指标怎么测量,直接测试rladder电阻的分压比?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理解STM32G4手册里他的 gain  范围是怎么计算的,在gain@64时,运放的offset影响放大64倍之后,用我的 ...

自己做产品吗?路漫漫,再研究研究

网友(2023-12-25):
我和做类似的东西

网友:
直接测输出和输入的放大比值

网友:
增益误差最后是抛物线形式,电压越低误差越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