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C后一个单元的延时特别大 set_max_fanout 也没有用

楼主(2023-03-01):
麻烦各位看一下怎么回事

网友A:
问题出在AND2。看一下fanout,是不是很多寄存器的CK pin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题出在AND2。看一下fanout,是不是很多寄存器的CK pin

对  我看了一下是连接了许多ck  pin

请问一下该怎么解决嫩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对  我看了一下是连接了许多ck  pin

请问一下该怎么解决嫩呢

在RTL里插一个buffer,减少AND2的fanout
画了张图,不知道你能不能看见

网友A:
引用 楼主:
对  我看了一下是连接了许多ck  pin

请问一下该怎么解决嫩呢

在RTL里AND2后面插一个buffer,buffer后驱动寄存器CK pin

AND2不经过buffer的一路到输出
画了一张图,网站要审核,不知道什么时候通过

网友B:
引用 楼主:
对  我看了一下是连接了许多ck  pin

请问一下该怎么解决嫩呢

这个地方的rtl要研究一下,看上去需要定义一个时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RTL里AND2后面插一个buffer,buffer后驱动寄存器CK pin

AND2不经过buffer的一路到输出

看到图了   多谢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RTL里插一个buffer,减少AND2的fanout
画了张图,不知道你能不能看见

必须得修改rtl吗,不能通过工具插入buffer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地方的rtl要研究一下,看上去需要定义一个时钟

请问
这个违例能不能交给icc解决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问
这个违例能不能交给icc解决啊

如果AND gate后面带了很多reg,那这是个时钟源,这个地方定义了时钟之后,在synthesis中clock network是ideal network

你在synthesis的时候不定义时钟,ICC怎么知道这是个时钟?

另外用AND gate直接产生时钟,不做任何处理,容易出现毛刺

这只是看了你的timing report之后猜测的,具体情况还要看rtl是怎么写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
这个违例能不能交给icc解决啊

定义时钟是在synthesis里做的,怎么能交给后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AND gate后面带了很多reg,那这是个时钟源,这个地方定义了时钟之后,在synthesis中clock network是i ...

那我接下来是不是在DC中添加时钟就可以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必须得修改rtl吗,不能通过工具插入buffer吗

都可以。RTL方便一些。综合里dont_touch这个buffer。

从你的report看,clock -> ICG -> AND2 -> many reg/CK,core_csr_clk
时钟穿过ICG, 穿过AND2后依然是时钟,这是关键。
在AND2输出定义generated clock不是必须的。
在工具看来,AND2也是一种clock gating,是否妥当取决于你的设计思路。
加个buf,目的是把AND2/Z -> many reg/CK和AND2/Z -> core_csr_clk隔离开来。
综合工具不建时钟树,AND2/Z -> many reg/CK交给Innovus或ICC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可以。RTL方便一些。综合里dont_touch这个buffer。

从你的report看,clock -> ICG -> AND2 -> many re ...

非常感谢

楼主(2023-05-12):
引用 网友A:
都可以。RTL方便一些。综合里dont_touch这个buffer。

从你的report看,clock -> ICG -> AND2 -> many re ...

你好,我在加了buffer后  延迟由800变成了90 ,还是违例很多该怎么解决呢  十分感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我在加了buffer后  延迟由800变成了90 ,还是违例很多该怎么解决呢  十分感谢。

能贴一下report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贴一下report吗?

有用 但还是违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贴一下report吗?

抱歉  服务器截图不方便只能拍照。

网友C:
SDC中定义衍生时钟了没有?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用 但还是违例

应该是时钟的ideal_network attribute在经过u_exu_clkgate里面的组合逻辑时丢失了。
加一句
set_ideal_network u_e203_clk_ctrl/u_exu_clkgate/clk_out

楼主:
引用 网友C:
SDC中定义衍生时钟了没有?

没  是不是应该 generated -clock